楼主(2016-04-26):
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是指从0hz到电机额定频率(有说是最大频率,应该不对)的时间

网友A:
就是达到频率设定值的时间

网友B:
呵呵,还是按详细的变频器品牌/型号来讲;
三菱的有个加减速基准频率的参数,加减速时间是以此参数为参照的;
台达的则是到最高操作频率的时间;
所以没有指定使用的品牌,讨论此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我接触的都是达到设定值的时间

网友D:
这个参数原来都没有统一定义的,没有行业标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是按详细的变频器品牌/型号来讲;
三菱的有个加减速基准频率的参数,加减速时间是以此参数为参照的;
台达的则是到最高操作频率的时间;
所以没有指定使用的品牌,讨论此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哈

网友F:
不同品牌的不一样,没有个标准,根据说明书来吧。

网友B:
不要什么都想去统一标准,你又不是秦始皇;
搞清每个品牌对应的具体参照频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