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6-04-26):
当m0为1的时候y4输出不了,但是当m0为0的时候y4却能正常闪烁。求大神看看是怎么回事。多谢多谢!

网友A:
没有看见图,程序设计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B:
谁教你Y4重复输出的呀?
OUT重复输出只有最后一个逻辑有效

网友C:
新手不要使用双线圈输出;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用步进器解决问题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多用几个m就可以了

网友E:
Y4双线圈.

网友F:
如6楼所说,可以将原图中的两个Y4线圈,用不同的M代换,然后用这两个M控制Y4。

网友G(2016-05-31):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懂Z相原点回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