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输出

楼主(2016-04-26):
  这是我第一次用三菱FX3GPLC脉冲定位控制步进电机,将碰到的问题与大家分享。
  在编制程序时,我是将动作分开来编制的,每个动作都连到PLC上进行试验,正常后再组合到一起,主要步骤初步试验也是正常的,最后将其它附属动作编制完成后在连接电机之前试验时,却突然发现Y0输出时发光管却有时亮有时不亮,这时对应的触摸屏显示正常,监控D8340发现脉冲数也是对的,咨询三菱公司, 解释是程序造成输出重复使用,我又将程序检查一遍,发现没有问题,最后才发现当脉冲频率在200~300之间时输出指示显示开始不正常,当脉冲频率在250左右时输出指示有时亮有时不亮。单独编制相对脉冲这一句程序时任然是这样,初步怀疑是硬件问题,但在脉冲输出时用万用表测量有电压输出。再次咨询三菱公司,得到的答复是让我用高速计数器对Y0进行计数观察,如如计数正常就说明Y0输出是正常的,再次编制程序试验,计数正常,说明Y0输出正常。现在我不得其解得就是Y0指示不亮时,输出任然正常,这与继电器输出控制完全不同。希望大家在碰到这种情况时,不要轻易下结论就是硬件过障。

网友A:
频率高了LED指示,人眼观察都不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是指示二极管不亮,不是看到或看不到闪烁。

网友B:
换个点试哈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到Y1点也是这样,当时怀疑PLC是山寨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了LED指示,人眼观察都不准确。
高频输出,且输出脉宽较窄,所以指示灯不明显
这个不单单三菱,其余PLC也是如此

网友D:
动作正常就ok

网友E:
控制的步进电机运行正不正常,如果电机运行正常那就没问题。

网友F:
正常情况下脉冲输出时对应的指示灯是会闪烁的;
不过你的脉冲输出正常,就不用理会这个了;

网友G:
高速输出时显示这样是正常的,只要有脉冲,没啥问题

网友H:
脉冲频率高吧

网友I:
见过长亮的!

网友J:
将Y0用单独的24V接入

网友C:
高速输出情形:不适合普通低速那种指示灯明灭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频率高低对指示灯闪烁的影响可以理解,最主要的就是在中间一段频率变化时,指示灯竟然有时不亮了。

网友C:
指示灯不是并联接在输出而是通过另外数字处理输出,那个模块处理高速信号有延迟就会导致如此现象,你拆开PLC就知道指示灯都是另外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K:
脉冲输出正常指示灯是不会出现中断现象,没有数字输出,指示灯中断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过我用高速计数器对脉冲输出进行计数是正确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K:
支持,没有这种通道输出正常,指示灯不亮的还被判定为正常的现象。

网友M:
请问你用的什么高速计数器对脉冲计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将Y0接到X0上,用C235进行计数,发出的脉冲和计数器显示一至,说明输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