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表爆了

楼主(2016-04-26):
开关跳闸,低压柜内智能电表爆了。这个要是通过RS485连到电脑上,爆成这样是不是电脑也得遭殃啊。

网友A:
什么原因

网友B:
全黑了,短路了吧。

网友C:
炸得好惨啊,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D:
楼主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E:
进东西短路了?

网友F:
这个:过年用来做鞭炮多好哇,可惜了时间不对

网友G:
爆的这么严重 什么原因

网友H:
过压导致的烧毁吧,或者潮湿环境,粉尘环境,再或者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I:
防护不好,老鼠进去了?

网友J:
这个真是少见!什么原因啊?

网友K:
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L:
应该是智能电表先爆,开关才跳闸的吧?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M:
爆得好惨

网友N:
这表都烧熟了,如果连接电脑那也一起烧熟。

网友O:
电脑也会挂的。

网友P:
这块智能表爆的很严重啊!是雷电打的还是短路引起的呢?

网友Q:
是电表的问题呢还是柜子的问题?

网友R:
这是超过了最大功率了吧

网友S:
这个是内部线路板短路造成的爆炸啊,是不是受潮或是积尘

网友T:
现在找到原因了没有。。结果如何

网友U:
是不是接触不良打火引起的?

网友V:
质量有可能有问题   上次我这边也是   现在我这边电流达500A以上的都用好的表

网友W:
第一次看到电表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