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热保护

楼主(2016-04-26):
一个南方客户,打电话说变频器面板显示OH2过热保护,拆掉电机线还报OH2,我考虑是主控板问题,建议从我公司发一块主控板去换上,但是客户为了稳妥,就把变频器发了过来,我检查发现主控板电压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此型号变频器温度检测与电压检测共用一只TL084运放,重点检查温度检测电路,发现运放第7脚输出电压5V正常,7脚通过一个R117【1K】贴片电阻和一个R118【100】欧贴片电阻到CPU的45脚,链路上还有DAN217二极管双向限幅,一只C58贴片电容滤波,R117来向电压5V正常,另一端电压1.7V异常【应该5V左右】,R118两端的对地电压也是1.7V左右【正常5V左右】,测量两只电阻阻值与标称阻值一致,怀疑链路中有漏电,焊下DAN217二极管,上电故障不消失,再焊下C58贴片电容,上电面板显示正常,故障排除,把拆下的二极管焊上,焊上一只新电容,恢复变频器,试机正常。
故障原因:C58贴片电容漏电将5V电压拉低,CPU收到错误的电压信号,报OH2,变频器报警。

网友A:
进入CPU的电压是5V?

楼主:
回复1楼:不同机型的电压不一样,有的机型是2.5V左右。

网友B:
功底很扎实,不妨教点电子电路的知识

网友C:
楼主高手,以后有机会要多多看下楼主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