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不能带变频器之类的负载吗???

楼主(2016-04-26):
常安集团生产的WS-30KVA接触式交流稳压器,接上带有变频器的负载后,5分钟后,稳压器直接烧掉。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变频器多大的?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的谐波对稳压器的影响。

网友C:
你的变频器功率多大的。负载多大?

网友D:
功率小了

网友E:
应该没问题,本人用过,与你的容量、类型一样,也是30KVA的温压器,驱动18KW电梯用变频,至今已使用一年多时间,一切正常。至于你的为何烧毁,是否变频器容量太大?

网友F:
烧毁那个位置??
如果是线圈碳刷,肯定是过载ing
如果是伺服稳压部分,应该是电源谐波分量过大导致

网友G:
图上触点烧坏 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H:
是不是30KVA的三相稳压器去驱动30KW的变频器?明显小马拉大车。

网友I:
要考虑过载的问题!

网友J:
没有你这一说的,我以前的公司的焊接车间就是装500KVA的稳压器,车间也有变频器
你的是不是过载烧了
30KVA负荷一般不能超过22KW的

网友K:
不是容量小就是质量不好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烧毁那个位置??
如果是线圈碳刷,肯定是过载ing
如果是伺服稳压部分,应该是电源谐波分量过大导致
,这种稳压器带三分之一的负荷就行了,不要超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烧毁那个位置??
如果是线圈碳刷,肯定是过载ing
如果是伺服稳压部分,应该是电源谐波分量过大导致
,这种稳压器带三分之一的负荷就行了,不要超载
这个如果是正品行货,而且是大厂产品的话,带60%负荷(按照KVA计算功率)还是可以的,主要是工业用电冲击性负荷导致

网友M:
赞同六楼的说法。

楼主:
好的,我明天去看一哈变频器的功率。。这个么注意

网友E:
温压器的线圈材料有铜、铝之分,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