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6):
刚看到一个关于干扰的帖子,现场 NPN 霍尔传感器 ,各种工况检测传感器的屏蔽线 两端都要接地吗。 这个地有要求吗?》

网友A:
个人想法不一定对但我一直这么做:数字量两端接地,模拟量单边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量 这个我们这边也是单边接地。

网友B:
模拟就是单端接地啊

网友C:
屏蔽线单端接地,且不要跟电源地混接

网友D:
碰到过大电机频繁启停,模拟量中控单端接地不行,改现场接地就好了.

网友E:
单端 双端都用过 反正能解决问题

网友F:
模拟量信号最好不要两端接地,柜内接地就好了。

网友G:
要是两端接地,接地点必须电位相等,要不也会引入干扰的。

网友H:
不能两边接地,单边接地,两边接地就有回路,那就干扰更严重了。

网友I:
见介绍,屏蔽接地通常是单端接地。

网友J:
对于脉冲信号的电缆,屏蔽两端都接各自的金属外壳。接不接大地,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等电位。另外信号线绝不碰外壳。我是这么用的。挺好。

网友K:
遇到过一次仪表接地问题,一共30块,全部都是单端接地,其中有一块模拟量信号传输就是不行,各种检查,实在没办法了,我把仪表电缆两端接地了,稳定运行至今。

网友L:
出现不同情况是不是干扰源的不同??

网友M:
两端接地是如果能保存不存在电位差就可以,如果两端存在电位差优先单端接地

楼主:
现在自动化程序越来越高,抗干扰问题也逐步增加

网友J:
EMC问题在自动化系统里是必须要考虑的呀。不能视而不见的。不能怕麻烦。等电位的连接,差一个连接点也不成。

网友N:
不一定
他的说法是很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