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6):
扩展模块是XC-E16YR

网友A:
我不是总工,所以不能告诉你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在线读取一下,设置完之后再写入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哪里设,软件的扩展模块哪里读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设,软件的扩展模块哪里读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好 适合初学者

网友D:
XC-E16YR是不用设置的

网友E:
扩展模块读取!再写入PLC就行 第一个扩展从Y100开始

网友F:
这是个总工才能回答的问题,想知道有多少总工有空上网看帖子,更别说回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要从有Y100开始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