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变频器开关管

楼主(2016-04-26):
一台易驱MINI-L变频器开关电源炸了,部分铜皮烧了。看了下开关管是K03H1202,请问师傅们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

网友A:
国产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一般都在50-60khz左右或更高,k03h1202是igbt管,igbt的开关频率并不高,所以建议以实际电路性能去选择代替品…

网友B:
K03H1202 TO-220F MOS场效应管 8.2A 1200V
是小体积的

楼主:
我已经用K2225代替了,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