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6):
今天客户报机器人异常无法复位工作,检修发现如下:

楼主:
因为发现柜内所有伺服驱动器全部报警,但是手头没有该品牌伺服驱动器资料
检修进入困境。疯狂打电话咨询、查找资料ing.......
最后,仔细看报警显示,发现有3个显示“AL**BT”,想当然认为:应该是电池报警,电池电压不足ing,于是拆开检查..........

网友A:
掉了俩电池?

网友B:
不可能多台驱动器锂电池同时挂掉的吧!机率也太小了。

网友C:
掉电池还是电池都没电了?

网友D:
楼主吊人胃口嘛,故事讲了一半。。。
就看到一个电池脱开了。

网友E:
电池引脚也会掉,是在调试中,还是运行了一段时间了

楼主:
机器人是在运行中,安装在压铸机本体上:
压铸机本体振动大,而厂家的后备电池组是3个锂电池并联,焊接在PCB上,电池自重在压铸机震动作用下引脚断裂,我检测发现锂电池转镍的那种镍片只有0.15mm左右厚度,电池真实图片为5#电池大小,锂电池引脚截面积太小机械强度不足,结果就是如此

楼主:
刚刚忘记把图片贴上了
左侧那些插头就是绝对值编码器的接插件,电池3个都已经完全断裂,其中一个所有引脚完全断裂掉落,其余2个一个断了一个脚另一个断了2个脚

网友F:
楼主机灵,想当然判断电池问题,经验老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多台驱动器锂电池同时挂掉的吧!机率也太小了。
大师:机器人的绝对值编码器都是公用一个锂电池组的,而且都是在机器人本体总出现插座位置

网友G:
这个机器人是自己做的吧,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楼主:
机器人照片:注意上面那个亮点处还有一台,

网友H:
电池焊PCB板上,打上胶应该好很多。

网友I:
你家这玩意,够烂的

网友J:
机器人没疯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家这玩意,够烂的
这个:有问题改进就好了

网友K:
谁家的机器人

网友L:
只要不乱跑就还好
怕就怕这玩意发疯了乱跑就麻烦大了!

网友M: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你电池是干嘛用的?是给编码器供电,防止意外断电后,机器人位置丢失吗?这个电池是不是可以充电的?一般不都是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你电池是干嘛用的?是给编码器供电,防止意外断电后,机器人位置丢失吗?这个电池是不是可以充电的?一般不都是蓄电池吗?
电池是一次性原电池,不可充电,但是自放电极低可以长寿命

网友N:
FANUC机器人的编码器后备电池是四个2号电池组,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看那架势不管本体怎么疯狂地震动都不会导致电池掉了。

网友O:
厉害啊,看似大故障的小问题,收费也应该很可观吧。

网友P:
这个是震动太大还是本身焊接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Q:
我修过OTC焊接机器人的电池,装上新电池后,要对各轴原点确认,不然机器人就像喝醉了,更换时不能断电。

网友R:
这个  看没见过注意的机器人

楼主:
机器人目前为止都是用电池组保存位置数据,

网友S:
 我也遇到过  是那智不二越搬运机械手的   找了问题 尼玛花费了 2天  它哪故障报警代码  真的把人整的二了

楼主:
还有就是:我的工控机主板电池挂了,直接导致无法启动

网友T:
回复 网友J:
看新闻德国有一台机械手,在工程师调试时自己动了,抓住工程师给按到钢板上了......工程师挂了

网友U: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T:
回复 楼主:
看事故也能看出个高低来,呵呵

网友V:
看着好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