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6):
第一次运用中断指令,无从下手,资料也看了都是以X0为中断请求,我想用X5为中断的请求,请问我要怎么写???

网友A:
中断指针改不了么!

楼主:
你说的指针是类似I000这样的吗?

网友B:
没看到中断指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截屏的时候没有截取完整  在“M8000”左边有一个“I501”

网友C:
没用过,看到过,我是进来学习学习的,中断事件、中断条件

网友D:
FX的输入中断是x0-x5,对应的输入中断指针是I00*-I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截屏的时候没有截取完整  在“M8000”左边有一个“I501”

那对哦

网友E:
按6楼所说,则I501应当是应当是X5,不知程序的运行结果如何。

网友F:
写的梯图缺中断指针,在m8000的左边加入中断指针I501即可,如有那是正却的。

网友G(2016-06-02):
请问中断指针怎么加上去?我试了还几次都加不上去呀

网友G:
回复 网友G:
请问中断指针怎么加上去?我试了还几次都加不上去呀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在左母线左侧有很多数字标号,你双击FEND指令下面那一行左侧的数字,弹出一个框,你输入对应的中断指针就行了

网友I:
 中断EI是允许指令,DI是中断禁止指令,IRET是中断返回,FX系列的外部中断与高速中断使用同样的X0-X5端口,例如I000表示X0下降沿中断,I001表示X0上升沿中断。而且有对应的继电器,M8050-M8055。定时器中断由3个I6--I7--I8--.后面的横杠为时间设定值,高速技术中断为I010到I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