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大功率变频器切换工频求助

    各位老师,小弟给客户做的220KW变频启动到50HZ后切换工频的启动柜,因为现场设备的特殊要求,必须使用变频器而不能用软启动,但是大功率电机切工频时,电机相位和电网的相位很难把握,所以经常导致切换时电流冲击巨大,甚至整个配电室跳闸。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让切换时平顺些或者让冲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A: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网友B:
以前还真没考虑这一点,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这个需要变频器里边有相位检测把然后由变频器控制旁路!
个人认为如果有良好的解决方式应给设为精华帖!
小弟浅见:不用变频器(具有相位检测)投切旁路的话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外界的机械等原因几乎不可能有办法把3相电源的相位确定的十分或者比较准确地,由外界手动控制的话,小弟认为基本上做不到良好的投切!
以上观点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欢迎指正!
收藏此帖加以关注此问题!

网友C:
电网的相位在初次调试时就可以确定,以后应该是不会改变的吧,除非线路经过检修后需要再次确定相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老师的讲解,可是 您说的这些我都做到了,可切换时的电流冲击依然巨大,甚至为了保持切换瞬间的电机转速,我们特意提高过变频器切换的频率,比如51HZ或者 52HZ切换,包括切换时间也做了多次调整,但依然无法解决切换电流的冲击,甚至整个配电室跳闸。我个人以为是相位差造成了 ,但 一直找不到突破

网友D:
都先分开试一下,看看电机转向!这不就搞定了

网友E:
如果存在相位差,不太好解决。特别是大电机。冲击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相序肯定没问题 否则 就灾难了 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F:
呵呵;虽然你在50HZ输出时进行切换,但可能相位差会很大,所以切换中冲击电流就会很大,而当相位差很小时,切换就会很顺利;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加相位检测装置,当相位很接近时给信号进行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这么想 可市面上是否有通用的相位检测设备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这个要用到锁相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锁相环 是个什么原理 可以详细介绍下么老师

网友G:
如楼上所说:切换时接触器在变频器出线侧,先切变频器,再投入工频;两个接触器一定要有连锁;
原则上切换时间越小越好,实际操作中加点时序控制比较好,(若有PLC很容易实现,使用时间继电器也可以,线路稍麻烦而且可靠性不如PLC);即分为如下几步:1、变频器自由停车;2、断开变频器输出接触器;3、投入工频接触器;1-2步时间可定为0.3-0.5秒,2-3步时间可稍短0.3秒左右。
这样做的目的是:变频器停止时电机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反电势,这段时间保持变频器输出继电器吸合可以吸收一部分反电势,为顺利切入工频创造一些条件。

个人经验,供商榷。

网友H:
这个,叫同期

网友B:
回复 网友G:
个人觉得这样也不能保证良好的投入

网友I:
ok,1楼讲述的步骤应该是比较全面的操作步骤了。不过13楼对1楼的描述作了补充。这个补充就是变频和工频转换的延时问题。这点非常重要呦。

因为延时过程,电机属于自由滑行状态,此时可以通过变频器的输出模块反向消耗剩余能量,再投工频。

其实,延时所导致的转速降落,完全可以通过切换前的转速给定补偿,这个在调试时就可以确定,0.5s的延时我认为应该是下限,1s是上限。如果此间转速跌落太多,可以把切换前的转速略提高一些嘛。

网友G:
回复 网友I:
是这样,通过调试可以获知自由状态时转速掉多少,只要不低于5%,就没有问题。(小功率电机可以到10%)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的意思是提高频率 比如把频率提高到55HZ再做切换?

网友I:
回复 楼主:
是这样,你可以调试一下,看看如何。

首先,在50Hz下自由停车,0.5-0.8,监控转速的跌落是多少,然后,提高转速跌落的差值,再操作自由停车,0.5-0.8s在监控器转速跌落,尽量接近工频。这就是补偿的变频转工频切换转速。

网友I:
哦,补充一下:

第一点,转换过程的延时一定要有,电机越大,延时的时间相对越长一点,主要是放干净剩磁;

第二点,不要指望这种转换方法没有电流冲击,有电流冲击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将其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不要顶闸。

网友J(2019-08-31):
用个小电机做好试验,别整大了

网友K(2022-06-01):
个人看法是变频在断开对电机的负载后,接入工频的这个过程中电机内部磁场的在工频切入的时候,如果相位角相同的情况下应该是没有冲击的,但是前提就是切入的瞬间,刚好电机的转速达到工频状态下的额定转速,且切入工频产生的磁场的相位角与电机内部磁场的相位角相同,否则会有 冲击。个人觉得有2个方案,1是参考光伏逆变器并网的方式,需要对变频器有一定要求,需变频器具备检测电网频率和相位,自动保持和电网同频同相位,在不断开变频器的时候切入工频,然后再断开变频器。2是安装之前的方案,变频器不具备检测电网频率和相位的功能,需要先让变频运行在超过50HZ的频率,对电机转子进行检测,确保切入工频的时候电机处于电动机状态,而不是发电机状态或是电磁制动状态。

网友L(2023-03-09):
1)如:1楼、13楼、16楼等所说的,就是切换顺序、延时时间问题,以及20楼说的第一条:【第一点,转换过程的延时一定要有,电机越大,延时的时间相对越长一点,主要是放干净剩磁】!
2)个人认为:
A、切换顺序:赞同13楼观点。变频器自由停机、延时约0.10秒左右、断开变频器输出隔离接触器、再延时约0.10至0.20秒、投入工频接触器;
B、第一个延时:【延时约0.10秒左右】。
 目的:使变频器瞬间关闭输出。然后,电机定子绕组通过变频器输出模块内的续流二极管,放掉其自感能量。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防治变频隔离接触器线圈失电,主触点断开时,主触点产生电弧。为两个接触器的切换做好准备;
C、第二个延时:【再延时约0.10至0.20秒】;
 目的:防治切换过程中,变频器输出隔离接触器的主触点未完全点开时,工频运行接触器主触点接通。或者说是:电机定子绕组线圈的自感电势未消失时,通过电弧短路;
D、大家皆知,短路电流的单位是【KA】,配电系统的短路电流可达到数十千安培,甚至更大;
配电室进线柜断路器的额的极限运行电流可达到30KA(GGD)、低压抽出式开关柜的进线断路器更大,应是50KA或更大;
塑壳断路器的短路保护动作电流设定值应是:额定电流的10倍。动作时间<0.2秒;
而一般电机直接启动的冲击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7至10倍。220KW电机直接启动时的冲击电流约4KA。配置的塑壳断路器额定电流一般选500A或630A,其短路保护动作电流应是5KA或6.3KA;
综上:楼主所述【经常导致切换时电流冲击巨大,甚至整个配电室跳闸】的主要原因,应是切换时【瞬间短路】引起的。

网友L:
切换延时使电机转速下降,导致切换工频后,其冲击电流必定小于直接启动时的冲击电流。
切换延时时间越大,转速下降的越多。另外,负载惯量越小,转速下降的越多。
接触器选型小,灭弧能力变低。
切换冲击电流是不可避免的,要做的是尽量减小冲击,避免顶跳闸。

网友M(2023-05-07):
回复 网友A:
瞎几把扯淡

网友M:
没有相位检测装置很难实现,除非把接触器、断路器放大的2-4倍以上,同时电网要足够强(变压器要足够大),小功率的随便玩,大功率的必须加相位检测装置。

网友N:
我不明白用变频器启动后为什么要转工频?变频器50赫兹运行不行吗?你转工频后变频器又干嘛?

网友O:
的确想不到有什么实际意义,都用了变频器了还切工频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