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由于小区分期建设致使配电室没有建设在小区中心,原因有建设单位也有电力部门的,原来配电中心有三台1250KAV变压器,供应20万平方米住宅,现在想在500米处连着小区建设9万平方米住宅,从配电室引电线咨询一下有关技术人员能否采用升压变压器或者其他办法解决电压降问题。
1.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引高压,因为我们不想交125元/米2电力建设费。
2.如果有人能有解决方案解决可联系我,如果能合作施工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我保证我们是实实在在的项目!

网友A:
在原线路增容,增加高压馈线柜,在建新项目建分配电室

网友B:
供电设计采用铜电缆时,为了节省施工费用,电缆截面选择偏小。如果采用铝电缆,电缆截面放大2-3级,或是用铜电缆相同截面2根并联,电压降的问题可解决,同时费用还会降低。
不知何时起,人们对铝电缆使用报怀疑态度,认为不可靠。然而现在运行中供电线路,铝导线占多数。作为供电回路,采用铝电缆不会有问题的,施工关键在于接头处理。

网友C:
楼主哪里的?怎么联系?

网友D:
低压电缆确实会存在大压降。

网友E:
使用1000平方铝电缆,满负荷情况下,大约会有40v的电压降,为安全考虑,可以使用多电缆放射式供电,变压器略提高二次电压,电缆适当放大一个级别,应该可以满足用户正常用电。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变压器输出电压提高一级如原来是9.6KV提高到10.5KV,增加馈电电缆截面如用两根线并联馈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由于小区分期建设致使配电室没有建设在小区中心,原因有建设单位也有电力部门的,原来配电中心有三台1250KAV变压器,供应20万平方米住宅,现在想在500米处连着小区建设9万平方米住宅,从配电室引电线咨询一下有关技术人员能否采用升压变压器或者其他办法解决电压降问题。
1.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引高压,因为我们不想交125元/米2电力建设费。
2.如果有人能有解决方案解决可联系我,如果能合作施工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我保证我们是实实在在的项目!
看似是在原设计外增加一个9万米2的新区,好像与建设电力没关系吧。
这电力建设费跑不了吧,即便是换个大变压器,没有电业局的许可恐怕也不行吧(原来是不行),为了老百姓的安居还是别省了----那么大的住宅都建了,别在给居者留个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西安,qq122275021

网友H:
你500m以外的负载有多少都没说
既然要建配电室还是建议上变压器

网友I:
还是申请安装一个变压器吧

网友J:
“500米处连着小区建设9万平方米住宅”,就以120平方米一个户计算,共计750户,按照每户5KW计算,同期系数按照高峰0.4,高峰负荷1500KW,那么大的负荷经过500米(按照负荷中心应该还要稍远)的电能耗损起码30%,就是你可以承受电能耗损住户电压也不会稳定,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吧!
当然你要用变压器升压再降压的方式也是可以的,但是耗损还是会达到10%左右,自己考量

楼主:
其实大家都讲得对,我们已经交了2500万元,小区从2007年分区建设,20万平米人用自管变压器,9万平方米住户用公管变压器,管理也难呀,所以想投机况且现在现有三台变压器只用了2台都空载费大。所以要再交9*125=1125万元。西安地区现在相当一部分小区都未安装正式用电,一直都在用基建变压器凑合。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我们会综合考虑争取不给业主留雷!再次感谢大家能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