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安达VCD2000A变频器显示E-23,这是一个什么故障代码呢,在百度都搜不出来,哪位大侠晓得的。是一通电就显示了,根本无法复位 。

网友A:
先找找说明书吧。

网友B:
安达,咋一看我以为是安川,嗨

网友C(2016-11-17):
恒速过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对吧,开机就显示了,根本不能启动。

网友D(2019-01-18):
安达E-23是逆变模块损坏,无法恢复的,只能送修。

网友E(2021-03-25):
E-23修好了吗?我这里也遇到一台。妈的,不知道从哪里查了

网友F(2025-07-19):
我修好一台,上电就显示E 23,输出霍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