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各位大神早上好,我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正在做毕业设计,需要五台电机变频无级调速(有触摸屏),而且要有手动功能,开始我想用D/A模块控制,但发现D/A模块只有四个,然后想用RS485控制,但不知道如何加手动控制,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谢谢,谢谢!
5分悬赏,已用4分

楼主:
是每台电机都有手动功能!

网友A:
难道现在的大学生都是找人做作业的吗?
你就是5K人家给你做好你还是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问一下方法而已,RS485通信我都没学,自己还在研究中,所以思路不全!

网友A:
你直接用触摸屏与变频器连接,用触摸屏通讯对变频器速度设定进行读写,运转信号通过PLC执行
大多数触摸屏都可以对变频器直接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实现同步启动吗?关键是如何对每台电机实现手动功能!
一台PLC可以扩展2块FX2N-4DA模块吗?

网友B:
5个变频器+5台马达+一台触摸屏,完全可以实现用RS485总线进行通讯组网控制,但是实际上很少这样做,因为控制性能的时效性可能达不到要求。RS485总线通讯的模式,是列队来执行的,处理完一台了之后,才能去处理第二台的控制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可以采用扩展2块FX2N-4DA模块吗?
或者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方法如何?

网友C:
作业啊,考虑的就不要那么多了。会写脚本,硬件支持,那PLC也不要了,直接触摸屏+变频器走通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个变频器+5台马达+一台触摸屏,完全可以实现用RS485总线进行通讯组网控制,但是实际上很少这样做,因为控制性能的时效性可能达不到要求。RS485总线通讯的模式,是列队来执行的,处理完一台了之后,才能去处理第二台的控制要求。
楼主误会了:触摸屏只是对频率进行更改罢了,你可以选用广播功能
另外:顶楼发帖的,你扩展2块FX2N-4DA完全可以
+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可能,这是PLC毕业设计,一定要做好!

网友D:
楼主先说明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用什么品牌的PLC   看看两方的通讯方式是否合适。

例如 MODBUS RTU 的协议,控制启动 停止 ,修改频率 。

轮询控制,会有稍许延迟,但是作为毕业设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手动控制,可以用按钮控制启动停止。

网友E:
一个4DA+一个2DA就行了;

网友F:
可以不用触屏,就用PLC的开关量接点,前提就是变频器设置在遥控模式就可以通过PLC控制变频器的速度无极变化,当然你喜欢用触屏就在触屏上写程序做按钮代替PLC的实际按钮,这样就不用增加通讯模块和AD,DA模块,大致达到要求,根本不用谢通讯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