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6-04-27):
用s7-226如何控制3台伺服电机?各位高手请指点。

网友A:
呵呵;晶体管的也只有二路脉冲,只能加一个定位模块了;

网友B:
200系列本体最多控制2台伺服,需要加定位模块。

楼主:
能否用自由通讯端口编程对第三台伺服进行控制?

网友A:
呵呵;那就看你伺服驱动器是否支持了;

网友C:
改RS485总线通讯,可以控制高达二三十台伺服驱动器呢。
不过通讯延迟可能会很高呀。

网友D:
用200控制伺服完全等同于找死!
要么换300,要么换品牌

楼主:
为什么?请指点。

网友E:
最好不用西门子控制伺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F:
用smart 200的 一个控制3个伺服。

网友G:
要用253定位模块了。定位模块差分信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