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公差不在范围内怎么报警

楼主(2016-04-27):
如图,3个输入元件,输出元件不在范围内怎么制作报警

网友A:
具体是哪个型号的屏,在PLC里用比较指令做比较容易

网友B:
PLC里面做正常不和正常二个状态。然后触摸屏上也要做成二个状态,但条件只是满足其中一个。比如触摸屏的报警显示是M1 正常显示是M2 那么显示就勾选为 M1 OOF时隐藏和M2 OFF时隐藏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我都是在PLC里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