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哪位大神能给个简单的中断程序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能给个简单的中断程序例子

手册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占地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我下了好几个手册都是没用的,你能给我发一份吗?mayx@ntgage.com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个“EVNT”程序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EVNT”程序号是什么意思?
连接中断事件编号,具体编号对应中断事件含义查看手册

网友C:
S7-200中断有开中断ENI,关中断DISI,连接中断ATCH 事件编号、中断子程序,DTCH分离中断 事件号,有条件中断返回RETI,清除中断事件 CLR_EVNT 事件编号
事件编号可以查看帮助里机中断源,如
事件编号  中断说明         优先级
8 端口 0:接收字符 通讯 0
9 端口0:传输完成 (最高) 0
23 端口0:接收信息完成 0
24 端口1:接收信息完成 1
25 端口1:接收字符 1
26 端口1:传输完成 1
19 PTO 0完全中断 0
20 PTO 1完全中断 1
0 上升边缘,I0.0 离散 2
2 上升边缘,I0.1 (中等) 3
4 上升边缘,I0.2 4
6 下降边缘,I0.3 5
1 下降边缘,10.0 6
3 下降边缘,I0.1 7
5 下降边缘,I0.2 8
7 下降边缘,I0.3 9
12 HSC0 CV=PV 10
27 HSC0方向改变 11
28 HSC0外部复原/Zphase      12
13 HSC1 CV=PV 13
14 HSC1方向改变 14
15 HSC1外部复原 15
16 HSC2 CV=PV 16
17 HSC2方向改变 17
18 HSC2外部复原 18
32 HSC3 CV=PV 19
29 HSC4 CV=PV 20
30 HSC1方向改变 21
31 HSC1外部复原/Zphase 22
中断子程序指你要使用的中断子程序编号如中断子程序INT0在连接中断时中断子程序处填入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