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扩展

楼主(2016-04-27):
怎样在三菱PLC扩展两块4D/A模块,如何实现编程

网友A:
4DA模块的手册上有那么清晰的例程……………………

网友B:
看手册吧,哪个系列或是具体型号也没说。

网友C:
特殊模块手册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D:
https://yunpan.cn/cPr3iYhv7waZB  访问密码 f732

https://yunpan.cn/cPr3NUZkYdFNV  访问密码 b06c

楼主先确定好模拟量模块的型号

网友E:
如果没有其它特殊模块在前面,那么二个对应的单元号分别为K0  K1;
其它就按FX2N-4DA手册操作就行了;

网友F:
使用FROM TO指令,具体还要看手册

网友G:
模块包装里有说明书和范例,你看着学

网友H:
手册上的例子抄一遍就会了。

网友I:
楼主像是搞管理的或是私营业主,你只需要把具体要实现的功能说明然后把工钱准备好其它的不需要费心了,喊一嗓子,大把的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