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为了学习模拟量编程,V+和V-作为2.5-5V的模拟电压信号输入到em235的输入端口,可行不?谢谢啦

网友A:
都有10k电位器了,本来供电电压也就是5V,你还费啥劲搞10k电阻,这脑子,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有10k电位器了,本来供电电压也就是5V,你还费啥劲搞10k电阻,这脑子,哎。。。
你能保证操作者准确给出2.5v
再说一旦操作失误电源不就挂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有10k电位器了,本来供电电压也就是5V,你还费啥劲搞10k电阻,这脑子,哎。。。
你能保证操作者准确给出2.5v
再说一旦操作失误电源不就挂啦
供电电压才5v,也不知道你挂什么?再者有没有电路,是否准确2.5v,貌似两者也没差别,如果你连个万用表都没有,其它也都白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有10k电位器了,本来供电电压也就是5V,你还费啥劲搞10k电阻,这脑子,哎。。。
你能保证操作者准确给出2.5v
再说一旦操作失误电源不就挂啦
供电电压才5v,也不知道你挂什么?再者有没有电路,是否准确2.5v,貌似两者也没差别,如果你连个万用表都没有,其它也都白扯了。。。
电位器拧到下端,5v电源还不完蛋?2.5v用电路比用万用表简单容易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有10k电位器了,本来供电电压也就是5V,你还费啥劲搞10k电阻,这脑子,哎。。。
你能保证操作者准确给出2.5v
再说一旦操作失误电源不就挂啦
供电电压才5v,也不知道你挂什么?再者有没有电路,是否准确2.5v,貌似两者也没差别,如果你连个万用表都没有,其它也都白扯了。。。
电位器拧到下端,5v电源还不完蛋?2.5v用电路比用万用表简单容易准确。
你果然是不懂,自己想想怎么接不完蛋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噢是忘了,楼主的图带沟里了,最后用电位器好像是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