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过热

楼主(2016-04-27):
求助,我单位一台伦茨伺服电机总是过热,实际温度也热,报故障oh3.查了手册是电机过热要求检查负载。
关键是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忽大忽小,非线性变化。最高50A,闪一下就到20多A了,然后又闪到50A。最后才按设定的电流降下来?
请问是负载的原因吗?用手盘负载没有什么异常。
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此伺服驱动器没有制动盘,也没有外接制动电阻。13KW。
有没有可能是编码器线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驱动器有问题?
网上有的说oh3是电机过热,有的说是驱动器过热。

网友A:
不要用钳表卡电流,用伺服控制器的监控参数看电流。电机热除了电机自身的问题以外,就是电流太大了导致过热。从描述现象看电机真的可能有问题了。因为空转电机没有卡阻现象吧?

网友B:
测电机电压是否稳定,电压 不平衡,电机电流也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伺服驱动器是伦茨9300,没有显示面板。只有一块故障显示面板,必须停机后插在DP通信口上才能显示故障代码。
现在问题是怀疑驱动器,但有四台伺服驱动器,S7300通过DP控制,位置转速都有关联。想换驱动器 我没这个能力。那么多参数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平衡。所用外部电气可测的 都测过了。
我就怀疑 电流波动这么大,不规律。忽高忽低。造成的过热
但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流不稳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先同情一下。

是否可以找伦茨的售后技术支持求助一下呢。先把参数备份下来,然后慢慢查原因。该问题系统的空载励磁电流是否太大了?导致电机热?另外该电机是同步机吗?如果是,那就没有励磁问题了。伺服的同步电机都是永磁的。

网友C:
钳表  测不准的   驱动器上有电流显示的

网友D:
参数都没动过吗?绝缘好不好?

网友E:
估计要加刹车电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