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PLC指导

楼主(2016-04-27):
我在做一个基于PLC和WinCC的温度控制系统。
在写入模块程序时我参照的是S7实验模版(很多实验合在一起那种)的程序,STL程序编写看不懂弄不明白。
模块直接使用运行不了。
我想问一下初始化程序是在OB1里直接写入还是在哪里设置,如果我想设置定时循环中断模块OB是在OB1里直接设置还是单独建立一个例如OB35的模块,以及参数设定什么的。
新手求教。
有没有什么单独的控制系统的例子以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做一个基于PLC和WinCC的温度控制系统。
在写入模块程序时我参照的是S7实验模版(很多实验合在一起那种)的程序,STL程序编写看不懂弄不明白。
模块直接使用运行不了。
我想问一下初始化程序是在BO1里直接写入还是在哪里设置,如果我想设置定时循环中断模块BO是在BO1里直接设置还是单独建立一个例如BO35的模块,以及参数设定什么的。
新手求教。
有没有什么单独的控制系统的例子以供参考。

BO还是OB先分清楚再来谈后续的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实在不好意思。打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改正。

网友B:
从入门到精通那本书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