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步骤:1号步进电机正转30秒后停止,然后,2号步进电机正转10秒后停止,然后1号步进电机反转20秒后停止,最后2号步进电机反转5秒后停止。
要怎么编程?

网友A:
还是自己稍微研究下看看,结合外部电气,设计下。。。

网友B:
做个4步的顺序控制就很容易实现了

网友C:
使用定时器,比较定时器的当前值,控制输出。版权cvlsam大侠

网友D:
自己编程实验下就行了

网友E:
最简单的逻辑控制,不妨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F:
先自己试试,不难的

网友G:
这个编程方法多种,楼主自己动手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用自锁回路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