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今天的伺服电机维修,客户说刹车通24伏后,刹车松不开,电机拆开后发现磁钢破了好几块,没戏了。就开始找同型号的电机,找了半天没找到。看到502胶水。心想用胶水粘好看看能不能用。死马当活马修了。粘了后打磨,喷漆后,装上,通刹车电源,运转顺畅。就上变频器驱动下,看看能不能用,伺服驱动没有,这是机器人上专用的,没办法用伺服试机,就用变频器驱动下看看,调了几下参数,启动正常,运转也正常,力矩正常,频率加到200,转速已经有了3000转,运行30分钟,没问题。这样粘的有没有谁用过啊。寿命肯定是不长的。跟客户说明情况。客户就拿回去试试。等结果。

网友A:
以后找你法去试试

网友B: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C:
呵呵;还是另找一台同型号的吧;

网友D:
高速就死翘翘了,除非你一直低速运行,高速时候离心力大到会使磁钢再次脱落

网友E:
那样也行啊?楼主牛了

网友F:
用502还不如用AB胶水,既然找不到同型号的马达,只能联系机器人制造商获得零部件。

楼主:
如果要找零件   还不如自己找个松下的马达改    厂家贵的要死
只要把编码器移过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试时  高速3000转运转了30min   正常

网友G:
这样子不可取,存在安全瘾患,还是换新的好

网友H:
要专用高温胶

网友I:
今天的伺服电机维修,客户说刹车通24伏后,刹车松不开。我的电机也是这个现象,安川7系列的,请问有什么原因导致刹车松不开的?

网友J:
挺牛的,至少解决了燃眉之急。这办法不错。

网友J:
你下次可以用有一种叫A、B胶的进行粘接,该胶可以粘接金属和陶瓷之内的。这样使用的时间就会更长了。

网友K:
磁铁裂开了再合上磁极还一样吗?

网友L:
这么厉害,刹车用脱水粘下还能用

网友M:
楼注牛人,我又对502胶多了几分崇拜

网友N:
这个是用不长的还会掉落!必须要用耐高温的胶水!

网友O:
这样估计不长久啊

网友P:
下次最好选一种胶水可靠一点的,502胶水不牢靠。

网友Q:
502又一次大显神威,希望它真的能耐用。

网友R:
估计顶不了多久啊

网友S:
楼主脑力大开,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

网友T:
变频器可以驱动伺服电机?
醉了醉了

网友U:
变频也可以驱动私服电机啊!以后有机会试试
楼主,需要调什么样的变频参数啊

网友V:
我觉得用不长,502胶水是脆性的,还不耐温,高速离心力的情况下是要脱落的,原装的都脱了,何况是胶水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你可以试试    编码器不接就可以了   但是参数要调V/F

网友W:
临时用吧,工厂还是换新的啊!保证生产最重要!

网友X:
楼主真有招,先用可以,502不耐高温,应该用AB娇

网友Y:
纠救急肯定没问题

网友Z:
磁钢坏了,磁极不就变了吗?

网友AA:
临时可以用用!

网友AB:
没用,以前公司这样修过一台,用不了几天
个人觉得用树脂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