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字诀

楼主(2016-04-27):
今天天气阴,维修了两台变频器,第一台上电不显示,查主回路正常,拆下线路板,测量电源板所有二极管与稳压管,未发现有损坏的,再查开关管正常,此机型开关电源控制是由一块3844小型控制板焊在电源板上的,找一块废弃的同型号的电源板,把上面的3844控制小板,换到此电源板上,通电试试,上电面板显示正常。故障消失。
另一台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带电机启动报GF接地保护,换三只霍尔传感器不行,断电,拆下线路板,检查电源板电流检测电路,把与三只霍尔传感器对应的三只082运放全部换成新的,恢复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后,接上电机线,启动变频器,升速与运行正常,加载100A电流,运行正常,修复。
维修变频器,一个【换】字了得,置换法是经常采用的方法,此法快速,省事,见效。节省时间。
留下疑难问题慢慢研究。

网友A:
代换法  是维修常用的方法

网友B:
有条件的话,置换是最方便快捷的方法。

网友C:
有备件或可代换件,有时会带来维修方便。

网友D:
就怕全换光了,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E:
有时候这招很灵的,有时候不行的,最怕换了一堆没解决问题反倒添了新问题,那就真是麻烦了

网友F:
进来 学习下,有配件换的话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就怕全换光了,还没解决问题
如果全部换光了,那个费用比一台新的还贵呢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换呀。直接上手修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