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连接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显示模块错误

楼主(2016-04-27):
EM231模块L+连接了24V+,M连接了24V-,输入端是4-20mA的温度变送器按照下图D连接,未用端子短接
但是PLC信息状态显示模块用户未供电/模块错误,求助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办呢?

网友A:
温度变送器用的几线制的呢
【方案】
面向生产和物流领域的RFID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线制的

网友B:
呵呵;测量一下EM231上供电的电源电压是否有DC24V,如果正常那可能就是你模块有问题了;
【方案】
华北工控:工控机+AGV移动机器人 助力仓储行业灵活运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量了供电电源是24V,模块的电源口也是24V...这是不是说明模块坏了...

网友B:
呵呵;还有EM231换个试试吧;
【方案】
基于视频的自动化交通事件检测和流量统计克莱姆琼斯隧道 - 布里斯班

楼主:
回复 网友B:
TAT 好的 谢谢

网友C:
两线模块D-要与24V电源的负极连接在一起
循律而动,因你至控
【方案】
FLIR热像仪+专业软件,双强联合省钱、省时、省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线模块D-要与24V电源的负极连接在一起
与此无关;
实际上正常的模块只要L+连接到前面的主机上的+24V就可以工作了;
【方案】
光伏发电站运维“秘籍”:FLIR红外热像仪为各个环节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