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

楼主(2016-04-27):
 台安n2 1.5kw 220v变频器主板不能调速了  电位器没问题,能修吗?  我有挺多这种故障的,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修过的,哪里的故障

网友A:
首先参数肯定没有问题,包括电位器的接续没有错误,还有电位器的大小有没有选型是否正确。。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只能是控制板10v故障的原因,这个我就爱莫能助了,,这个修不了。。。不好意思,,水平有限。。不好意思,,

网友B:
N2的主板不容易出问题的,但面板上的电位器容易坏,要么参数没有调好,要么接口没有插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扯淡啊,还n2主板不容易出问题,n2主板问题多的是,你是真知道还是假知道,还是凑热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扯淡啊,还n2主板不容易出问题,n2主板问题多的是,你是真知道还是假知道,还是凑热闹?
反正我修N2的机子不下几十台,没有一台坏主板的,基本都是外为电路故障。

网友C:
您先代换确定下是主板问题,是外接电位器不能调速还是主板自带的电位器不能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板问题

网友D:
如果是面板自带电位器不能调的话,测量一下电位器本身,这个电位器容易坏,拆开加点油,整理下电位器动臂触点可能就好了。外部电位器调速的话,测量下电压,确定是哪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