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16-04-27):
公司一款老的欧姆龙人机界面,型号是NT625C-ST152,现在开机后显示如图,好像是程序丢了,我有备份的程序用的软件是NTST4.8C简体中文版,但是程序下载不进,源程序是日本人写的,是否要用NTST4.8C软件的日文版才能下载到屏里?

网友A:
呵呵;需要你的电脑的操作系统也是日文的;

网友B:
你先确定几个问题,最好有懂日文的否则只能试
1.屏的系统是不是还在,不在先将屏的系统恢复(日文系统--因为程序是日文)
2.手头备份程序是原程序就好办
3.程序下传需要在屏上选择传输界面的,选择对了吗
4.资料参考nt620
5.因为你有源程序,可以不管那些看不懂的乱码,主要操作对了就可以
备注:恢复过nt31,nt63,nt625还没遇到
系统是不是还在,同时按二个角,出现类似下图

网友B:
当然显示是日文的,可能有一点“中文”
在传程序前查看(修改)一下有关接口的设置,设置不对也传不了。
在屏背面有dip开关,看是不是需要的设置

网友B:
使用百度翻译:
系统程式下载
系统程序下载
没有,没有
按下开始键,支持工具
请给我下载
意思应该是,系统程序没有了,请用支持工具,按开始键下载
重新下载日文系统吧,要用完整的232通讯线(5线)

网友A:
电脑系统要日文;
编程软件要日文;
有传输线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如找个别的屏重新做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系统要日文;
编程软件要日文;
有传输线就可以了;
对于他的情况---只是要恢复原程序
日文不必须,屏的系统必须是日文,否则显示乱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如找个别的屏重新做程序了
他都用到625,估计程序不是很简单
重做与原来不一样,使用者最后会骂娘----他习惯了原操作模式
要想贴近原操作----你要赔很多,抛开钱,时间就够受的

楼主:
现在我的电脑操作系统和NTST的软件都是日文,目前的状况是
1.上电按屏幕的对角根本进入不了屏幕的系统,
2.按下屏幕上的开始,在电脑上传系统或程序过一会就会显示图二的画面,电脑上也提示不成功。
3. 把拨码开关8拨到ON开机就会出现图三的画面。
4.屏幕上提示把SW2-2拨到ON可以把语言切换到英文,但我找遍了屏幕后方也没找到拨码开关SW2,只有一组SW1。

网友A:
盖子打开看SW2是不是在下面;

网友B:
1.屏系统已经破坏,按对角出不了菜单
2.625可能只有日文,w2也许在625上就没有(620是有的)
3.第三画面是要选清除的
4.画面4里根本就没有可选的屏系统,找你需要的系统再传一下试试,选对于的PLC厂家可用日文系统
再不行,向官家求助日文的---英文的好找

选择需要的系统

点击上传,因为没有屏链接,正确的传输会有渐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