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有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电源为主回路直流输入类型的,接入直流电压后,上电显示F008(意为直流母线欠压,Drive moniter监控显示为预充电状态),复位空载可以运行,50HZ时V相对其他两相电压为280V,UW相电压为412V。后经驱动部分检查发现静态负压6路均为-5.4V,启动过后其余5相交流为10V,而为V相上半桥为0V未导通。厚膜光耦A1458更换故障依旧,检查未发现明显损坏,怀疑是驱动损坏导致上电报警F008,可能维修思路有限而陷入僵局,特求助朋友们可能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故障,望大家踊跃讨论,方便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A:
维修变频器驱动电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拆掉模块,屏蔽掉报警信号后进行维修,在确定动,静态完全正常后可以装上模块进行试机,你这故障明显就是驱动电路故障,具体维修方法可以参考我帖子进行维修。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614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再次检修发现的问题又比较奇怪,F008故障原因已找到,主要是因为启动过程中未正常停止,导致每次送电后报警上次的故障,正常启停过后就不会在报警了。但是驱动的问题依然很困惑,今天把模块拆除后,驱动厚膜A21 A22对换测试,驱动输出就正常了,装上模块后输出电压也正常,一时摸不到头绪。随后又把A21 A22装回原来位置,发现输出也正常了,所以就更加纳闷了,也曾想过是厚膜虚焊的问题,但是觉得又不太可能,因为之前厚膜已经拆过一次测量,而且上锡饱满,不太可能是虚焊引起的,想来真是觉得很奇怪!

网友B:
我上次遇到是没有负压模块坏了,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一个电阻坏了,导致无负压。电阻阻值变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是六路负压都正常的,就是有一路的驱动交流没有,可最后莫名其妙的就又好了,机器送还给客户了,还没装机测试,还不知道能否稳定工作呢

网友C(2018-01-13):
回复 楼主:
启动过程中未正常停止,导致每次送电后报警上次的故障,正常启停过后就不会在报警了
怎么理解呢,经常维修6SN 的西门子驱动,对这个启动后正常停止有点空白。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