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modbus通讯

楼主(2016-04-27):
最近做组态王与成都正华真空计的modbus通讯,串口调试可准确的得到真空计的参数,但是与组态王通讯不成功,真空计的寄存器地址是10(16进制),我组态王地址设置是40016,还请各位予以指点!

网友A:
串口设置或者报文发来.
可能是400017

网友B:
寄存器地址偏移量是多少,最好咨询下厂家,我遇到过偏移100的,仪表厂家的人都不知道,连续搞了两天,最后找到积算仪真正的生产厂(贴牌生产)才要到正确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送]09 03 00 10 00 04 44 84
[接收]09 03 08 00 39 00 35 00 2D 00 31 CB 6D 73 16 FE
麻烦看一下

网友C:
用40017试试看

网友A:
[发送]09 03 00 10 00 04 44 84
[接收]09 03 08 00 39 00 35 00 2D 00 31 CB 6D
这个是取9号站,从40017开始4个字.
返回8个字节,4个字:39=57,35=53,2d=45,31=4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地址40017,那么要读的这四个字是由变量的数据类型决定的还是变量需要做别的设置?此外我用虚拟串口和组态王通讯做测试,组态王有时可采集虚拟串口的数据有时就通讯不成功,请问问题出在哪?还请多加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下,是用modsim做测试的!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问题.
看你这个应该是整型.
你说的有时不成功,要看到报文还有设置,最好贴上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送]09 03 00 10 00 04 44 84
[接收]09 03 08 00 39 00 35 00 2D 00 31 CB 6D 73 16 FE
麻烦看一下
返回报文不对!

网友D:
说明书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