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显示有一个指令没有定义,怎么弄

网友A:
s7-200的仿真是没有官方的,其他的有些指令是不支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好吧,因为几天后要上机,我想先模拟一下呢

网友B:
只能仿真一些基本的指令,有些专用指令是仿真不了的。可以弄个PLC来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7-200的仿真是没有官方的,其他的有些指令是不支持的

确实如此,官网没有仿真软件,仿真功能不是很完善的

网友D:
把指令定义一下就可以啊

网友E:
官方的英文版软件自带仿真插件,只要不是亚洲版的就行,我用很久了

网友F:
只能仿普通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