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7):
一个老式的机器上面有很多按键,最近按键失灵了,拆了发现按键下面的pcd板和胶的都破了还有很多灰。胶的就像图上遥控板的一样的。由于太老的东西,买不到了,也买不到替代的机。上面掉的一个一个的洞,相应的键按久了破掉,这种胶垫坏了有没有办法自己diy做个或者用什么方法维修!
 想起了小时候80后玩的游戏机的手柄了。那种手柄也是老是坏,也因为胶垫破了导致的。不过这个机是日本的,用了很久很久,将近15年是有的,现在只是按键问题!

楼主:
在线等大师,高手指点。

网友A:
PCB板没照上来看看啥样?
整成微动按键!

网友B:
遥控器的软胶导电按键,用酒精清洗电路板和擦拭导电胶,如果没有效果,多半是集成块或者晶震再或者外围电容器件等老化故障,直接扔了。不懂你的是什么设备上的,如果是空调之类的,可以购买万能遥控器代换。

网友C:
有万能的遥控器可以自学你的遥控器功能的。

网友D:
看看遥控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对应的找那种遥控。这是维修电视遥控常用的方法

网友E:
人家都说了只是胶垫有问题

网友F:
是否可自己改装,可能要看具体情况;或者,可先了解一下按键布线,看有否可代替的(按键板)。

网友G:
胶按键用酒清清洁,用电吹风吹干,电路板也处理干净,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按键胶的都掉了,成一个一个洞了,不是遥控器的,是功能电话的,只是拿遥控器的拍照片给大家看的

网友H:
根据你的电视型号,问电子市场,应该有替换的。我家的长虹电视我就上市场买了2个,也是10多年前的电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遥控器的按键,是功能集团电话,很老的电话,偏偏别的电话还不能替换!

网友I:
该换了,十五年老早够本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遥控器的按键,是功能集团电话,很老的电话,偏偏别的电话还不能替换!
那你看看有没有其他遥控器的按键和这个接近的,然后胶皮换,其他的不动

网友J:
简单啊,你买一些保温用的铝箔贴在按钮的点上就可以用了,大概一年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具体怎么做?能详细教下吗?

网友K:
这不是遥控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