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0~50HZ时屏中通道设置为(0,5000)~(0,50),假如变频器0~53HZ时通道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100倍的关系的意思

网友B:
不能把频率变成0-100吗?这个是不在对应范围内,结果不能预知。

网友C:
设置最大频率60Hz就可以,我一个屏与PLC以及6台变频器通讯 控制变频器频率 昆仑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