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上面这台电机是由于把下面的螺母没拧紧,虽然上面的螺丝上的很紧了,但其实下面的引线还是没接实,导致电机引线V1直接被烧断,电机缺相也烧了

上面这台电机也是引线发热导致接线柱也烧坏了,好在电机没事,处理一下还可以用

以前在坚固电机接线时,把从来没有注意过下面,今年发现上面再紧,下面也有可能是松的,所以在接线前要对下面的螺母紧因后再接线,不然上面的线没事结果把电机引线烧了

网友A:
还是电机厂家出厂时的疏忽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嘛还是要自己注意的,接线前把连片拿掉把下面螺丝紧一下还是比较稳妥的,所以今年检修时我们把所有的接线都拆掉然后对下面的螺母进行紧固,以防以漏网之鱼,好几百电机呢,怕得些时日才能干完

网友B:
好习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C:
干活儿必须认真仔细,注意细节

网友D:
深有同感呀,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这就是安全隐患的存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网友G:
对紧固螺钉,是需做必要的检查。

网友H:
新手没经验才这样

网友I:
对的   上机都要检查的

网友J:
电机接线时应该注意的细节问题啊。

网友K:
这个是必要的,新电机安装时不管大小都要打开检查,你会发现大多数都是松的

网友L:
我有遇到过200KW的泵电机有类似情况

网友M:
这是必要的程序,不过好多疏忽的。

网友N:
电动机接线柱松掉,造成缺相烧电机的故障很普遍呀。电机接线柱的垫片,接头如果有油污,一定要刮干净。

网友O:
不能太相信厂家,接线前务必拧紧各个螺钉才保险。

网友P:
碰到我这种情况,特别是大电机

网友Q:
我的习惯是电源线耳直接压在电机线耳上,中间不隔电机端压子螺母

网友R:
这种小细节往往容易忽视

网友S:
以前遇到过多次。现在哪怕就是刚刚出厂的新配电柜我也会要求把柜内所有接线端子重新紧固一遍,包括控制回路。

网友T:
引用 网友Q:
我的习惯是电源线耳直接压在电机线耳上,中间不隔电机端压子螺母
本来就应该如此!都是这样才能保证导电最佳

网友U:
需做必要的检查。

网友V:
遇到过这样的事,接线钱要把螺丝都紧一次才行

网友W:
所有的新接线螺丝都要检查的,在电动机上面还不突出,尤其是电加热设备和灯具,基本都要自己处理一下才能用,要不然很快出发热故障。

网友X:
这种情况一定要避免,检修查死人了,吃过苦头的路过。

网友Y:
一定要先检查呀

网友Z:
小功率的也要.特列是一些重绑的电机

网友AA:
这个电机多大功率的

网友AB:
引线接头最好是压接后浸锡处理!

网友AC:
中间隔个铁螺母这个本身就不妥。

网友AD:
确实要注意,马虎不得,电机烧了有的累,大家伙

网友AE:
电机不管功率有多大,接线的时候都要检查下面的引线是否压紧!电机出厂时候安装工人是用气动工具拧的螺母,很有可能没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中间隔个铁螺母这个本身就不妥。
我也有过这样的怀疑,但所有电机都是如此,不知其中原因

网友AF:
工作中不能有任何的马虎粗心大意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Q:
我的习惯是电源线耳直接压在电机线耳上,中间不隔电机端压子螺母
本来就应该如此!都是这样才能保证导电最佳
但为什么所有电机中间都有一个螺母?

网友AG:
平时干活心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G:
以前都是把上面的上紧,下面的都给忽略了

网友AH:
以后需要注意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AJ:
这么大的电机怎么可能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呢?有保护的话一般烧电机的可能性很小。
对于三角接的电机,这属于内部缺相而不是电源线缺相,一般的保护措施都难有效,除非电机内有温度保护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AA:
90KW的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引用 网友AJ:
这么大的电机怎么可能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呢?有保护的话一般烧电机的可能性很小。
对于三角接的电机,这属于内部缺相而不是电源线缺相,一般的保护措施都难有效,除非电机内有温度保护措施。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