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有台移动式除湿机放在机修,不知道好坏能不能用,昨天插上电源试机,一切正常,散热片很快变凉结水珠,大概开机运行一个小时左右,突然有异响,马上关机,摸压缩机和散热片都是烫的,
今天早上一来又播上电源开起,发现又正常了

网友A:
估计是散热有问题,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B:
是不是散热器尘土太多,散热不良呀。

网友C:
楼主错别字多我都看的有点晕了。

网友D:
冷凝器工作异常。散热风机是否工作正常?散热器是否脏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凝器工作异常。散热风机是否工作正常?散热器是否脏堵?

再说一遍, 这个异常是突然出现的

网友E:
这种系统排出机械和电气控制故障,不外乎制冷剂循环出现冰堵和脏堵两种情况。冰堵就是管道里面有水分,在运行过程会在膨胀阀哪里结冰造成堵塞。解决的办法一般是加入无水酒精就可以。脏堵就只有清洗整个循环系统了。看你描述的很像前者。

网友F:
吧冷凝器清洗了就可以

网友G:
如果是冰堵:证明以前没有抽真空或者冷媒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冰堵:证明以前没有抽真空或者冷媒不干净
懒得搞,只要是内部问题都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