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 rtu通讯!

楼主(2016-04-28):
请教下各位大师永宏plc与易能变频器的rtu通讯,怎么设置8位数据位的?谁有个例子参考参考1谢谢

网友A:
rtu是指?
如果modbus,缺省8位,不能用其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师永宏plc与易能变频器的rtu通讯,怎么设置8位数据位的?谁有个例子参考参考1谢谢

永宏PLC做MODBUS RTU通讯,很简单,填表格就可以。

通讯格式 可以与PLC联机后,在设定里直接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modbus RTU,就是说系统自动设置为8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modbus master表格吗?对变频器的频率写入和读出以及控制启停都在表格设置吗?那程序里不需要写了吗?

网友C:
这个设置端口参数就可以了,包括波特率和奇偶校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modbus master表格吗?对变频器的频率写入和读出以及控制启停都在表格设置吗?那程序里不需要写了吗?

是modbus master表格  所有的通讯都在这里设置。

程序当然要写,在程序中调用表格。

网友D:
永宏PLC没用过,我想和其它牌子的plc应该大同小异的吧,modbus  rtu一般是变频器和PLC对应起来就可以通讯的,

网友A:
modbus rtu数据位规定为8位,有的设定好了rtu,数据位数就没有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大体的框架懂了!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图!请问这通讯表格的资料长度,主站数据起始地址,从站数据起始地址怎么理解?资料长度是字地址吧?主站地址应该是随便填DXX都可以了,那么从站地址应该就是变频器的地址,但是输入变频器地址就有点搞不懂了?是modbus地址的40001加上变频器的地址吗?还有表格怎么默认的是y0开始的额?

网友B:
回复 楼主:
给个例子看,应该可以明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有点明白了!谢谢,先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