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去换了一个单相电容运转电机的水泵,当时客户说是漏电跳闸,抽不上水。
在现场时我一打电源启动的确马上跳闸,客户在一旁催得很急,我以为电机内部接线问题,当下换了新的水泵 ,工作正常了。
回到厂里,同事拆开有问题的水泵,发现电容已经鼓了起来,换了电容后又运转正常,没跳闸,
我很费解,跳闸要么短路要么漏电(该闸门为带漏电保护的)      如果说电容问题  那么电机的两相电没有相位差应该只是不动作   水泵的电容接线都是用绝缘帽接的没碰到机身,不会漏电…         也没有短接  所以短路过载也不可能
那为什么跳闸呢????????  电机为0.75kw   电容4微法

网友A:
启动电流过大导致跳闸

网友B:
开关是几A的?不漏电跳闸也有可能是过载跳闸

网友C:
我的意见也是电流大顶掉的。不一定是漏电。

网友D:
没测绝缘?

网友E:
是电机起动不了电流大保护动作,0.75KW用4UF电容小了点吧。

网友F:
因为电容损坏,导致电机不能启动。电流大,过载跳闸。

网友G:
0.75 的电机应该用8微法的电容启动啊。

网友H:
电容击穿!

网友I: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DZ47漏电跳和过载跳是不一样的,漏电跳那个指示钮会弹出来。期待楼主揭露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DZ47漏电跳和过载跳是不一样的,漏电跳那个指示钮会弹出来。期待楼主揭露
这个你要看漏电指示出来没有,

网友K:
从楼主的描述看 楼主的技术和处理故障的思路还需加强学习啊!

网友L:
万用表测量下电容的阻值

网友M:
遇到一次单向电机换向时就跳闸,换了电容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