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富士变频器FRN7.5G11S-4CX上电没有显示,开关电源芯片AN8026电源脚电压只有12V,同型号的变频器开关电源芯片AN8026电源脚电压有16V,脉冲变压器有哒哒的声音

楼主: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哒哒”的声音,很有可能负载有短路吧!

网友B:
给芯片供电的那个电容容量不足了,换下看看。

网友C:
负载没短路的话   就查查电容吧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