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微机保护装置

楼主(2016-04-28):
微机保护装置烧了换了没一个月又烧了,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1、过压烧坏,没有稳压电源
2、运行时遇不可抗的外来高电压
3、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B:
还以为是进口的,看了就明白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C:
前几天刚爆了块智能电表,07出厂的货!实际运行不到三年啊!!
没拆开看看?
换个别品牌相似功能的控制器啊!

网友D:
过压还是过流?
没有保护措施?
烧了一个应该要确认外围是否正常

网友E:
这种东西有没有多少功率,难道是质量问题

网友F:
产品普遍有一年的质量保证期的,联系零部件供货商获得售后服务支持。不过有的采购员的确非常排斥联系供货商售后服务,一般都想默认让自己的公司为别人的产品质量问题而买单。

网友G:
接触不良,过流,过压,质量,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