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

楼主(2016-04-28):
师傅们:我有个禾川lx1nPLC,不知道用那个软件,数据线是不是跟信捷触摸屏与禾川plc通讯的线一样的

网友A:
呵呵;用三菱软件试下;

网友B:
禾川PLC就是用三菱软件的,数据线也一样
山寨三菱的!据说是以前给三菱代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数据线用信捷的一样吗

网友C:
咱不搞一个试用呢。

网友D:
用三菱的软件和编程线,fx系列的

网友E:
用三菱软件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数据线用信捷的一样吗
信捷的是不行的,信捷与台达是可以通用;

网友A:
呵呵;三菱FX1N的正宗的全在日本生产的,不存在代工一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禾川PLC就是用三菱软件的,数据线也一样
山寨三菱的!据说是以前给三菱代工的!
三菱没有这代工的。

网友G:
三菱的应该可以

网友H:
三菱吧,相信大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禾川PLC就是用三菱软件的,数据线也一样
山寨三菱的!据说是以前给三菱代工的!
你所谓的代工只是直接仿制,连商标也打三菱的;现在就上换个商标而已;

网友I:
这个好像禾川汇川之类听说都可以用三菱软件,你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J:
不一样,看手册后面有下载线 接线定义吧

网友K:
听高手的,自己试下就OK了

网友G:
汇川有自己的软件,但是基本和三菱的一样,就是没有仿真的模块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我现在用禾川的编辑软件和三菱编程线可以上传下载程序。

网友L:
楼主可以直接联系禾川的客服或代理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汇川有自己的软件,但是基本和三菱的一样,就是没有仿真的模块
但是:我拆回一套设备,内部是汇川,但是GX WORK2直接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