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多个RS485仪表与PLC通信,如果其中一台仪表需要更换,那么更换后新的地址如何更改呢?

网友A:
仪表中设置一下,站地址就OK了

网友B:
要跟原来的仪表通讯仪表参数设置相同

网友C:
要查一下原仪表的站号地址,如果查不到就比较麻烦

观察PLC程序查看哪个站号通讯不正常

接一个电脑进此485通讯系统,观察通讯信息

网友D:
直接设定就好。

网友E:
新表的仪表通讯参数和原仪表一至就可以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F:
仪表中把地址做成与原来的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