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S7-200SMART

楼主(2016-04-28):
各位高手,推荐一款触摸屏吧,可以与S7-200SMART 60T配合使用,谢谢。

网友A:
常见的触摸屏都可以的
以太网或者485通讯

网友B:
可以选用SMART V3系列屏,或者MCGS都是不错的选择,一条网线即可

网友C:
那就选择西门子smart700屏,本来就是配套的,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

网友D: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不能用西门子200的屏,SMART200和老200在屏里是一样的PPI驱动,不用网口!

网友E:
一直都是用西门子 smart 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