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两台设备,本来一台变频器对应一台泵,正好两套系统,采用PID控制。
现在要求是两台设备三台泵,等于是两台设备共享一台备用泵,有点不知所措了,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两台变频器共用一台泵,这个硬件设计还好吧,就是接触器用的多点

网友B:
这个还好搞吧,切换一下电源就好。和控制线。

网友C:
开关手动切换或接触器自动切换,注意在停机时在变频器出线侧切换

网友D:
用继电器切换就好了啊

网友E:
用接触器切换,切换时要先断开控制线路1和主电路输出1、再接通主电路2和控制电路2,顺序不要错了就可以啦!

网友F:
可以设个可以切换的九线闸。

网友G:
一台设备连接一台泵,连续工作,调频调速,另外一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泵,不调速,就是起软启动的作用。

当第一台变频器带泵运行后,如果在50Hz,还没有达到要求,另外一台变频器立即软启动另台泵直接工频运行,还打不到要求,转工频,再去软起最后一台泵。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能我没有讲清楚,是三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三台泵,问题就是其中一台泵是备用泵,业主要求:
1.达到二用一备的效果
2.三台泵都要恒压变频运行(PID),
3.更要命的是,还要轮流交叉运行:今天1-2号泵,明天2-3,后天1-3,我了个去。
4.二台泵分别供两个管路,另外一台泵可以通过阀门切换至两个管路中。
5.压力变送器只有两个
我头都要炸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只是轮寻交叉运行有些复杂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样控制岂不更好办?你就在每天晚上休眠以后,早晨叫醒变频器时换泵,不就行了吗?2天一换即可。用logo!干这事即可,LOGO!有时间继电器,年月日和星期都可以任意触发设定。很方便呦。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要求确实有点奇葩。

         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有这个类似的案例:好像是读取系统时间值,
         然后用时间值来控制。。。。。我只是提个思路。

网友J:
你的3号泵,怎么切换管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说到点上了,和1号2号泵的管路通过手动阀门贯通,这也是我疑虑的地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说到点上了,和1号2号泵的管路通过手动阀门贯通,这也是我疑虑的地方
那就手动阀那里加个限位,切换到那一路了,参与那一路,这样简单多了吧

网友K:
用p乚C控制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L:
你老板在出考试题吧?今天1-2号泵,明天2-3,后天1-3,实际工艺有这个必要吗?PLC LOGO 都能实现,三个状态,24小时切换一次OK!

网友M(2016-06-27):
加点继电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