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第一次使用西门子,就写这么右难度的东西感觉好难啊!!哪位大神指教指教,我这样写是不是不正确啊???调试的实话电机完全不转啊???

网友A:
用MAP库就可以了
不转要看你的接线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MAP库使用与位置控制向导相比麻烦吗?

网友B:
用MAP库功能更强,用起来更方便,这里有使用说明

网友C:
你先检查并确认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步进驱动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西门子PLC 步进接法与正常接法相反

网友E:
要设置向导的。

网友F:
先要有PTO1-CTRL ,接线晶体管的要串进2K电阻。接线很重要,电源的接入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F:
PLC的电源接线怒就是那两个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