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我使用的是S7-200 PLC,想要控制步进电机转一圈,用位置控制向导的话程序要怎么写啊???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控制程序啊???

网友A:
通过指令向导可以生成子程序的,再调用生成的子程序就好了,具体怎么使用可以查阅软件的帮助

网友B:
我这有,联系我,发给你参考QQ1795307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