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新到一个公司,领导要求把公司内所有的用电设备,线路(明线,暗线)配电箱等统统检查一遍。该修的修,该换得换,排除一切安全隐患。请问各位师傅我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或者说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确定那里需要维修更换。

网友A:
绝缘
接地
紧固
线径
等等....
自己可以去查查国家规范.

网友B:
首先从明显的检查防护、绝缘污染状态;
然后断电拆线用绝缘表检查绝缘电阻是否合符要求;
再仔细检查各接线端子的工作状况,发现不良更换,含断路器、导线等

网友C:
其实做起来不难,就像楼上说的做就行

网友D:
从总开关处开始检查,一直检查到负载,不否和规定的全部换。

网友E:
外观检查、螺钉紧固等,然后平时留意。

网友F:
从明到暗,从外到里,有序进行,逐步推进

网友G:
这个作为专业人员应该不难吧!

网友H:
应该从电源进线查起,要能画出一次系统图,标出用电设备开关、电缆线型号,变压器容量、开关柜、配电箱位置,日用电负荷等等都是要检查知道的范围

网友I:
先从表面上检查检查,看看有要换的空开或电线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