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8):
手头有一台LS的变频器:SV022IG5-4,问题是这样的,通电后面板显示正常,按运行启动后,面板频率显示为零,同时面板上的正转和反转指示灯同时亮,此时测量输出端电压,三相不平衡。就是这个状态保持一分钟后面板显示突然有变化,频率显示由之前的0开始递增,到设定频率后停下,与此同是反转指示灯灭掉,此时测三相输出电压,三相平衡,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过个一分钟后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
这台机子前两天修过一次,当时时报HU(H/W),后来查处是风机坏了,换了一个风机,报警解除,机器能正常工作,各方面都挺正常,客户带走,回家上负载试机,后第二天下午带回来,又出现问题,报过流,现象就是上面说的那些情况。

网友A:
检电源5v15v电压`。

网友B:
是不是启动了运转前刹车???
建议首先参数再硬件

网友C:
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D:
很明显是启动前直流制动的症状

网友B:
“同时面板上的正转和反转指示灯同时亮,”
这个只有在上电启动做硬件诊断时才会发生,郁闷ing

网友E:
上电自检时间不是很长的,参数检测一下或回复出厂设置再设置参数试试

网友F:
正转信号与反转信号同时加上,变频器停止,反转信号消失,变频器升速。建议检查端子输入光耦是否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