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的库程序怎样设置如图中的接口区?

楼主(2016-04-28):
求助,谁能知道新建库的程序块图中怎样设备接口区?我自己新建的为何没有接口区,怎样才能做成图片所示的库程序?下图为我自己新建的库程序,但是没有接口。

网友A:
在子程序中接口区定义输入、输出接口参数

网友B:
定义形参IN,OUT即可

网友C:
定义局部变量IN,OUT,INOUT,TEMP等就出来了

网友D:
子程序最上面一栏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