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9):
今天接单相电机,因为要换旋转方向,就换了一下接线位置,结果电机起动就冒烟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电机共四根线,两红两蓝,原接法是电容与红色线并一起接220,电容出线接蓝色,蓝色与红色并一起接220,我因为要换向,所以把电容与蓝色并一起接220,电容出线接红色,最后两根线接法没变,一通电电机转了下就烧了,请前辈指导下我是什么地方接错了吗?其中一组线圈电阻为9.6欧,一组线圈电阻为11.6欧。具体颜色我忘了,待会我再去量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把其中两根同色线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两组电阻不同很明显有分主付绕组
你要反转要嘛是红色线头对调要嘛就是蓝色线头对调才行
你的接线方式只针对主付绕组一样可互用的单相电机

网友C:
你应该把其中一个绕组的两根线对调一下即可,其余不动!

网友D:
网上找到了这张图,不知道和楼主说的对不对的上

网友E:
呵呵;没搞清就乱接上通电,不烧才怪;

网友F:
估计楼主电机是带抽头调速那种,你把电源接到调速用的那个抽头了,不烧就是奇谈怪事

网友G:
上面图中的电机是老式洗衣机电机的形式,不分主、付绕组,三线引出,可以正反转运行;你的电机主、付绕组参数不同,不能向洗衣机电机那样倒转。楼上几位说的对,只能将主绕组或付绕组的2根线对调。主、付绕组调换就坏了,付绕组阻抗小,长时间通电就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前辈们的指导,又长知识了!我想再问问,单相电机除了分主副绕组和不分主副绕组这两种外,还有没有其他形式的?如果有我换向的话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点错了??

网友H:
楼主不清楚电机绕组电路?

网友I:
换向只需要把主绕组或次绕组的两端对调就可以了呀!

网友J:
按原来的接法,把阻值小的那两个线头交换一下就可以了。因为阻值不一样有启动绕组,阻值大。如果是两个绕组阻值一样可以像4楼那样接线。

网友K:
还是线的接法有问题啊!

网友L:
主绕组或启动绕组头对调即可。

网友M:
启动线圈与运行线圈接反了

网友N:
经验也是烧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知识面漏洞!读书的时候没认真学。很少接触到220电机,只记得风扇换根线就行了,不知道还有起动绕组,运行绕组之分,这两天好好补了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O:
还有两个电容的,离心开关启动的好几中,可以上网百度下。

网友P: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其中一根同色线头换一下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风扇电机叫“罩极式”、手持电动工具多采用串激电机、功率较大的单相电机是2个电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以前一直觉得单相电机很简单就是接个电容,现在才发现里面还有这么多内容,目前正在找这些方面的资料,好好补习下!

网友Q(2016-08-14):
你的线接错了,正确的是你要把红色的接电容的和另一个和红色并在一起的蓝色线接一期,把电容线接到原来和蓝色线接一起的红色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H:
主副绕组搞反了

网友R:
多看看相关资料吧

网友J:
你应该把另外一根红线跟电容并联,把刚才拆下的这跟红线接在那根红线原来的地方就行了其他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