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次避雷器的高压试验的内容和目的是怎样的

楼主(2016-04-29):
电业局继保所来作高压柜避雷器的高压试验 ,试请教一次避雷器的高压试验的内容和目的是怎样的,谢谢了!

网友A:
(1)避雷器在制造过程中可能存在缺陷而未被检查出来,如在空气潮湿的时候或季节装配出厂,预先带进潮气。
(2)在运输过程中受损,内部磁碗破裂,并联电阻振断,外部瓷套碰伤。
(3)在运输中受潮,瓷套端部不平,滚压不严,密封橡胶垫圈老化变硬,瓷套裂纹等原因。
(4)并联电阻和阀片在运行中老化和电阻断开。
(5)其他劣化。这些劣化都可以通过预防性试验发现,从而防止避雷器在运行中的误动作和爆炸等事故。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检测产品是否完好,是否能够真正有效保护设备

网友C:
高压避雷器主要试验内容是测试绝缘电阻、耐压和泄漏电流,目的是保证送电时避雷器达到质量要求,因为种种原因会造成避雷器不达标,原因见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避雷器主要试验内容是测试绝缘电阻、耐压和泄漏电流,目的是保证送电时避雷器达到质量要求,因为种种原因会造成避雷器不达标,原因见一楼。
试验步骤能详细些吗?

楼主:
做这个试验 ,有更好的详细步骤吗?

网友B:
说白了就是调压器给谐振高压发生器供电,达到雷击过电压看避雷器是否动作或者早期动作、还有就是高压泄放后是否恢复正常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避雷器在制造过程中可能存在缺陷而未被检查出来,如在空气潮湿的时候或季节装配出厂,预先带进潮气。
(2)在运输过程中受损,内部磁碗破裂,并联电阻振断,外部瓷套碰伤。
(3)在运输中受潮,瓷套端部不平,滚压不严,密封橡胶垫圈老化变硬,瓷套裂纹等原因。
(4)并联电阻和阀片在运行中老化和电阻断开。
(5)其他劣化。这些劣化都可以通过预防性试验发现,从而防止避雷器在运行中的误动作和爆炸等事故。
说的很全面